楼主(2014-12-22):
几条三菱编程电缆USB-SC09用一段时间后,在连线PLC时总是会连不上!或者是连上去后中途断线!这是人品问题还是现在水货太水了?

网友A:
你买的电缆太劣质;当然,价格会很低;

网友B:
二者皆有,你爱占小便宜。人们都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地球人都知道,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网友C:
还有这样的毛病,得试试,还没碰着会

网友D:
买好点的线把。

我买的 好的USB 转串口线。然后 买的普通串口编程线。

还没断线过

网友E:
就是线的问题。买带屏蔽的插头防护等级高的。

楼主:
不是我私人买的,是公司采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好的请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电缆太劣质;当然,价格会很低;
公司买的也要几百拿回来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像是力特的 写着 IC:FT232 (这个芯片不管怎么插那个USB COMX 不变  还有这个好处,记得50块钱TB买的

网友F:
国产 最便宜的电缆连接plc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力特的 写着 IC:FT232 (这个芯片不管怎么插那个USB COMX 不变  还有这个好处,记得50块钱TB买的
力特官网没搜到你说的这款啊

网友G:
为什么老愿意归为人品,自己都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 最便宜的电缆连接plc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问题
或许只是你没有遇到而已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主要看芯片。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一个转接线

1.芯片。2,线材。

我看了下41+邮费

网友H:
劣质电缆,曾经出现过问题,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I:
国产的可以试下德阳四星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可以试下德阳四星电子的。
非常感谢

网友J:
自制的都没这么烂

网友K:
我没有遇到过!重换一条

网友L:
呵呵,估计采供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不时购买新的回来换,巴不得所有的工控配件都是短期的消耗品。
PLC,变频器,伺服系统,触摸屏,等等

网友M:
也遇到过  后来换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估计采供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不时购买新的回来换,巴不得所有的工控配件都是短期的消耗品。
PLC,变频器,伺服系统,触摸屏,等等

这个确实

网友F:
也可能你偶尔带电插拔,运气不好,就烧了

网友N:
电缆又不生拉硬拽的那那么娇气,估计pLc通讯口接触不良了

网友O:
公司买的,不会便宜啊!

网友P:
是不是十元一根的那种!

网友Q:
这玩意八十好几一根

网友O:
只有再换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