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关于循环移位指令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2):
如图,这是西门子PLC的循环移位方法,我想问问台达的循环移位用来存放数据的寄存器可以用哪些?移位完毕后我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该16位寄存器的其中一位作为开关条件?好比如上图的字地址MW0,我可以单独使用M0.0~M1.5这些相应的位地址作为开关条件,不懂台达是否也可以这样使用。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移位可以用m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M寄存器里面有没有16位寄存器的?还是全部M都是16位?能单独调用其中一位吗?

网友A:
台达的移位和西门子的长的不一样

网友A:
这是一个台达以为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这个指令应该不能达到循环移位的效果吧,比如0000 0000 0000 0001,ROR循环右移一位后就变成1000 0000 0000 0000,而SFTR位右移后就变成0000 0000 0000 0000吧?这是根据我对C的理解来解释的,请问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指令是达不到循环移位的,它也有循环移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不懂循环移位过后怎么引用移位后的结果数据,西门子对WM0(字寄存器)循环移位过后可以直接使用里面的M0.0~M1.5这些位寄存器,但是到了台达这里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A:
台达的就是m0.m1.m2。。。。。。不像西门子有mx.x,mb,m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我现在终于知道怎么使用台达的数据寄存器和中间继电器进行数据转换了,关键在于K4M100这个表示方法,K4代表16位(K3代表12位,K2代表8位,K1代表4位),M100代表起始位置,就是说K4M100就相当于M100~M115这16个中间继电器,然后只要用MOV指令把数据寄存器的数据转换到K4M1010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传送了,即MOV D0 K4M100,设D0=1001 0100 0010 0010,那么执行完这条指令后M100=0,M101=1,M102=0,M103=0,M104=0,M105=1,M106=0,M107=0,M108=0,M109=0,M110=1,M111=0,M112=1,M113=0,M114=0,M115=1。

网友B:
楼主理解的,应当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