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请问PLC只有正方向没有负方向是什么概念?

网友A:
这个方向指的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指高电平和低电平?开关量就是只有通与断两和状态,那你的正反方向是指。。。。???》

网友C:
是正反转吗??
两个输出可以代替吗

网友D:
说的什么啊

网友E:
这都不懂啊。谜语,自己猜,看谁能猜中。

网友F:
呵呵,是不明所以。。。

网友G:
还是不懂楼主指的pLC的方向

网友H:
以后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提明白,不要让大家猜谜语啊!

网友I: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J:
什么的正方向?电压,电流,信号???

网友K:
不知道你说的方向是啥意思

网友L:
在PID向导里面选“自动控制方向”

网友L:
不是PLC只有正方向没有负方向。应该是PID吧,这个是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