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配线

楼主(2014-12-22):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 : 一台设备总功率50kw,三相用电,(加热部分36kw。电机水泵等14kw)用怎样的电缆线呀,(需要长度50m左右)选4芯呢,还是5芯呀,空开配多大呀?

楼主:
俺是新手,希望各位前辈师傅,麻烦一下 ,给些这方面的资料,百度搜的说法版本太多,众说纷纭的,不知道1724245351@qq.com

网友A:
设备大约100A,电缆选35

网友B:
3*25+1*16可以。

网友C:
像楼主这种情况,25mm的就够用,但如果以后还要提高加热功率的话,用35的比较合适,一般采用四芯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有钱就上5芯,想省一点4芯也可以
建议使用3*35+1(2)*16的

网友E:
空开至少160A,建议250A

网友F:
用3*25+1*16的电缆,空开配250A的。

网友G:
用3X16+1X10铜芯电缆

网友H:
设备要是没有什么大的增加的话、3*25+1*16的电缆就可以!空开选择160的就可以!

网友I:
电缆选择 ZR-KVVP3*35+1*16,空开250A的

网友J:
国标铜线3*16+1*10即可,空开选150A的。厂有资本选3*25+2*16的。

网友K:
25勉强,35剩余,空开至少160的

网友L:
4芯还是5芯,根据供电系统的型式来,还有需不需要中性线等。

网友M:
国产空开选250A的

网友N:
我觉得35平方的四心线用的比较

网友O:
主断路器选160A,电缆3*35+25

网友P:
3*35+1*25的电缆线比较安全线能粗点别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