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三轴步进电机控制卡

楼主(2014-12-22):
有哪位高手有相关资料的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只看板子怎么看的出来,外壳没了吗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外壳呢 这样猜不出吧

网友C:
步进马达控制卡,还要有步进马达驱动器以及步进马达本身,才是一套完整的系统。
控制卡只是插在PC平台上用软件控制并传输信号给步进马达驱动器并执行的一个零部件而已。
控制卡要驱动程序,要安装的软件包。
话说楼主从哪里淘来的宝贝呢?整个系统的其余组件呢?

楼主:
没有外壳的,是在旧机器上拆下来的,其他的组件都不见了。我只用过研华的PCL839三轴运动控制卡。这种卡没用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在网址上找找有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下载,没有就打电话要,你这个卡估计有点年头了

网友E:
乐创自动化 咨询一下去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