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主从控制

楼主(2014-12-22):
请问大侠们伺服使用主从控制有什么优势,使用主机的分频输出到从机的脉冲口

网友A:
这是什么用法?

网友B:
怎么个控制方案,要实现什么功能,楼主介绍详细点

网友C:
你要做同步控制,这个最好是选择有这样功能的PLC或是定位模块。

网友D:
同步性能比较好。

网友E(2015-05-07):
编码器的差分输出给从伺服用作脉冲输入,可以,话说台达的A2有这个比较偏差功能,可以接入2个编码器的分频 实现安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