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首先PLC在一个公司内部网络,外网访问公司内网需要开端口做端口映射到PLC上的IP地址,但是如果做端口映射的话,需要端口,PLC有端口数据吗?我是通过PC access这个软件读取数据,如何设置端口,在PC access上设置还是smart200上,smart200上好像没有端口设置啊?

楼主:
PC access可以远程网络读取PLC的数据吧,端口是否就是设置TSAP?

网友A:
不知怎么做,成功了请楼主分享下

网友B:
s7-200 smart PLC 是直接用以太网的,不用设置端口,只要读取到PLC的IP地址就可以了。
不过我用了PC Access 感觉并不怎么样。
第一,很难连接上,我装了五台电脑去连接,只有一台机成功了。
第二,不能保存,只能实时监控。
如果要学习,最好是上西门子官网,有视频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7-200 smart PLC 是直接用以太网的,不用设置端口
今天我们跟公司网络技术部的人了解了,外网开设端口要跟内网开设端口一致,所以我想问PLC是否有默认端口。
是否直接连接PLC的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端口映射,它只是一个网络协议,粗俗的理解也就是用软件或者驱动来完成的一个网络功能,而不是真正的物理功能。
端口映射的一般用途,是服务器对外提供的某种服务,或者远程桌面应用的,再或者对外网传输文件,数据使用。

应该直接在路由器上指定端口和IP地址就可以让外网直接访问内网的某台主机,但是西门子的东西是否支持这种端口映射的协议呢?去问西门子它自己吧。

不懂说得对不对。

网友B:
直接读取PLC的IP就行了,PC Access里面有设置的。
SMART PLC 一般程序下载就是用的以太网。我现在是8台机组网,通过以太网交换机,直接读取。

网友C:
楼主的情况是不在同一个工业以太网内,难搞。
或者干脆不惜一切代价组建VPN通道,专门连接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