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置PG\PC接口时,为什么找不到编程线MPI口

楼主(2014-12-22):
编程线的驱动也装好了,在设置PG\PC接口中的添加和删除也有USB A2的接口,但添加不进来,我是step7v5.5

网友A:
已经添加好了吧。
【方案】
BL20经济型产品在港口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添加好了,但选不到这个USB A2的MPI

网友B:
是不是驱动还没有整好?
下面还有个USB驱动是感叹号哦!
【方案】
如何降低电子产品研发失败率?FLIR Axxx系列科研套件严控实验温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摄像头吧?
【方案】
无风扇准系统BIS-6680M,满足危货运输车辆动态监管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个,我前几天用了还可以,当时这个也是问好,跟那个没关系

网友D:
楼主又是win7的系统吧
【方案】
英威腾系统解决方案,助力覆膜精准高效

网友E:
有没有装什么USB驱动器、如无线鼠
【方案】
施耐德电气医院智能基础设施一体化架构成功应用在医院行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一个无线鼠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是win7 32的系统

网友F:
把那个设置路径的窗口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方形框里的是现在能选的,但就是没USB A2的那个MPI接口,我的编程线是插上的,前几天用的时候插上才能检测到,现在是插上也检测不到,驱动是完好的

网友F:
没用过你这种,插上才能检测到?会不会是跟俺这根线一样坏了啊!

网友G: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现在系统是win7 32位。以前系统win7 64位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H:
这个也把我难住了,现在出来的适配器是V1.4版的

网友I:
  你找的地方不对的,是在 S7 软件中设置,一般 AUTO 模式就可以

网友J:
 你找的地方不对的,是在 S7 软件中设置,一般 AUTO 模式就可以........

网友G(2015-01-21):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但是我今天特意问了西门子的人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卸载电脑里所有的杀毒类软件,然后升级step7版本,我升级的是sp4版本,升级时会有修复作用。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的话,只有重装系统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