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料位计求科普

楼主(2014-12-22):
如题,现以宜科雷过物位计为例。
1、所谓雷达料位计盲区指的是啥 ?
2、量程和定标量程啥区别 ?
3、DK值指啥?
4、低位调整和高位调整指啥?和量程有什么关糸?
5、所谓空高和料高都指什么说的 ?

网友A:
盲区即是雷达不能有效返应的空高,就是检测料位最高距离天线的距离,如果料位超过这距离,离天线太近,雷达就傻瓜了,出现错误,满度锁定,所以此时不能反映出料位的变化
雷达的盲区就是我们说的灯下黑

网友A:
空高就是料位到天线距离,雷达测的是空高,是雷达的反射界面波,就是军队雷达探测飞机一样。
料高就是罐高一空高一盲区

网友A:
量程就是工艺要求最高的安全液位高度到空罐距离
定标偶门普便使用人工检尺来对设定好的雷达数据进行微调,如果有附助的就地指示液位计比如码带更简单,也就是我们说的凑数,以人工检尺数据为依据,微调雷达设备参数,偶们普便修改最高液位高度数值,因罐都有底座和雷达安装天线高度,所以工艺人员说的安全液位高度有偏差,调整高度也是凑数,总之实现雷达显示数值与人工捡尺数值一致

网友A:
高低位调整也是实现数据准确手段,条件允许情况下实现空罐和最高液位条件看雷达数值是否准确,然后微调参数设定,也就罐高,安全液位两个参数

网友A:
DK不知具体含义,是增益还是门坎电压还是什么不知

网友B:
jiao工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iao工回答的很专业
厂里用了五六种品牌雷达平常没少干冤枉活,擦天线爬罐都快成了轻功高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iao工回答的很专业
厂里用了五六种品牌雷达平常没少干冤枉活,擦天线爬罐都快成了轻功高手了
那什么品牌的好点呢,现在厂里用的少,现在用的只有E+H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程就是工艺要求最高的安全液位高度到空罐距离
定标偶门普便使用人工检尺来对设定好的雷达数据进行微调,如果有附助的就地指示液位计比如码带更简单,也就是我们说的凑数,以人工检尺数据为依据,微调雷达设备参数,偶们普便修改最高液位高度数值,因罐都有底座和雷达安装天线高度,所以工艺人员说的安全液位高度有偏差,调整高度也是凑数,总之实现雷达显示数值与人工捡尺数值一致
谢谢回答 学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位调整也是实现数据准确手段,条件允许情况下实现空罐和最高液位条件看雷达数值是否准确,然后微调参数设定,也就罐高,安全液位两个参数
多谢jiaonpeng的精彩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区即是雷达不能有效返应的空高,就是检测料位最高距离天线的距离,如果料位超过这距离,离天线太近,雷达就傻瓜了,出现错误,满度锁定,所以此时不能反映出料位的变化
雷达的盲区就是我们说的灯下黑
1#料位总显示满度,后来售后人员看过其回波曲线图后说,问我盲区设多大,我说设0.8米,他说小了,应比回波曲线上方显示的0.772大才可以,于是将盲区设1米,果然显示接近实际料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区即是雷达不能有效返应的空高,就是检测料位最高距离天线的距离,如果料位超过这距离,离天线太近,雷达就傻瓜了,出现错误,满度锁定,所以此时不能反映出料位的变化
雷达的盲区就是我们说的灯下黑
1#料位总显示满度,后来售后人员看过其回波曲线图后说,问我盲区设多大,我说设0.8米,他说小了,应比回波曲线上方显示的0.772大才可以,于是将盲区设1米,果然显示接近实际料位了。
虽然这样设置可以显示实际料位了,但还是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iao工回答的很专业
厂里用了五六种品牌雷达平常没少干冤枉活,擦天线爬罐都快成了轻功高手了
那什么品牌的好点呢,现在厂里用的少,现在用的只有E+H的
这不是厂家的问题,关键是使用环境是否适合雷达的性能
雷达测量空高,因此空高气相成分对其影响显著,水汽、粉尘,介质挥发物、固体如搅拌机、叶轮、金属杆、丝、罐壁都会对雷达波产生影响,甚至介质挥发冷凝到天线上,如水珠、液体介质,介质固化,粉尘积聚更造成雷达失灵

网友A:
可后售后索要那个调试软件,平时多连上雷达看看就会很熟悉的,你精通了,问题能解决了,售后也高兴不用来了,所以软件会给你的
那个曲线我们这里叫空频谱,就是空高雷达反射波频谱图,也是雷达波的工作图谱,雷达电路工作中从这图谱中选出幅度最大的那个频段作为介质高度测算,如果空高中有介质造成做反射波图谱幅度大,雷达就把这频段从为介质高度处理,因此就产生假液位,所以真实的介质与空气即空高分界面即液面的反射波频谱幅度一定要最高,即反射信号能量最强,才能被电路板所处理产生真实介质高度值
因此提高图谱中取值高度就是滤掉干扰的手段,这频谱干扰最大0.77多,我们就取0.8以上的图谱来计算,那么干扰就没有了。只是干扰是随机的,这一时期没有不代表过断时间没有,如果干扰强度大于0.8,你还要做空频谱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后售后索要那个调试软件,平时多连上雷达看看就会很熟悉的,你精通了,问题能解决了,售后也高兴不用来了,所以软件会给你的
那个曲线我们这里叫空频谱,就是空高雷达反射波频谱图,也是雷达波的工作图谱,雷达电路工作中从这图谱中选出幅度最大的那个频段作为介质高度测算,如果空高中有介质造成做反射波图谱幅度大,雷达就把这频段从为介质高度处理,因此就产生假液位,所以真实的介质与空气即空高分界面即液面的反射波频谱幅度一定要最高,即反射信号能量最强,才能被电路板所处理产生真实介质高度值
因此提高图谱中取值高度就是滤掉干扰的手段,这频谱干扰最大0.77多,我们就取0.8以上的图谱来计算,那么干扰就没有了。只是干扰是随机的,这一时期没有不代表过断时间没有,如果干扰强度大于0.8,你还要做空频谱来调整
长了不少见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高就是料位到天线距离,雷达测的是空高,是雷达的反射界面波,就是军队雷达探测飞机一样。
料高就是罐高一空高一盲区
谢谢jiaonpeng的精彩回复 !

网友D:
 这个要实际使用一下才知道是哪些知识方面需要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