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力控可以给步进电机驱动吗?如何做?求教学

网友A:
你力控输出的是什么型号,你步进电机运转需要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力控输出什么型号忘记了!步进电机需要一个脉冲,才能动!比如我要步进电机运动45°角,就需要一个脉冲啊!原本在一个维控的触摸屏上面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现在要换成力控,所以询问下能否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用的是西门子S7-200

网友B:
力控是一个组态软件,和plc通讯,你的plc需要是晶体管的,可以在组态软件上输入控制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如何做呢?

网友B:
plc写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可以在组态软件上制作控制数据和操作按钮,触摸屏用过吗,可以说用法一样,就是比触摸屏高级,功能多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用过,力控也有过,只是没有试过用力控去控制而已!

网友C:
力控组态是一款软件,是采集控制零部件的所有信息并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
力控组态软件通常是安装在电脑主机里面的。
步进马达是需要电源以及脉冲信号驱动才能运转的,步进马达通常是配有步进马达驱动器和它相连接才能通电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7-200 CPU226里面不是有数字量输入输出吗?DI_1之类的,那在力控中要怎么去接收那来的数字呢?要怎么去编辑?

网友C:
通过PLC的通讯端口和电脑进行连接通讯,获取PLC内部的所有数据与IO端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