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所指的东东叫什么?

楼主(2014-12-22):
这幅图中有很多阀门,不知箭头所指的这个东东叫什么?

网友A:
好像是个电磁阀,那个管道里的流体温度很高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近一点吗 没有标签吗

网友C:
过滤器,不过估计清洗的次数不多

网友C:
呵,看错了方向,看成下面的了
如此莫不是电靶等流量表,带散热片大都是检测仪表

网友D:
看着像个电磁阀 又像个流量计,照相不专业,还是去年的照片

网友E:
压力检测?

网友F:
应该是测压力或流量的吧

网友G:
除了电磁阀我看不出更像什么,流量计有这样的?
不过你这图片里自动化程度太低了,图中的是有几个比例阀吧?怎么还是手动的。这得要多好的经验啊。

网友H:
要是来张特写估计要好看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生产系统纳入了DCS,但手动阀是不可能取消的,万一自动控制失灵,就要手动操作了

网友I:
个人感觉像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生产系统纳入了DCS,但手动阀是不可能取消的,万一自动控制失灵,就要手动操作了
手阀还有作用就是仪表损坏能切出维修,总不能修个表就停车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万一自动阀失灵了。。。

自动阀控制和自动阀失灵是两码事。

提高生产效率和反应速度肯定还是自动阀好。

网友J:
按照我的判断为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