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想必大家身边或是电脑上都有本关于“导线截面积流量”的国家标准。
比如《电工手册》,《电气工程师手册》。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运用中,有没有怀疑过里面的数值是否符合如今的工程项目中?

在制定那个标准的年代里的铜材和绝缘   =   如今的铜材和绝缘   ?

你所遇到过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楼主被硬的像钢丝样的2.5平方线扎破了手)
你所遇到过最诧异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国标1.5平方线,过了5A就发热,剥开一看铜线外表像铁器样生锈了)

想起一个应聘故事:一个有技术背景的设备主管问我“2.5的线,单线铺设能承担多少电流?”。问大家假如是你,怎么回答?

网友A:
楼主说的都遇到过

网友B:
是啊 工艺不同了吗

网友C:
  你所遇到过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楼主被硬的像钢丝样的2.5平方线扎破了手)
  这个是退火不好。

网友D:
铜材料不纯,有杂质

网友E:
前年厂里上一项目,各要害部门分别出去考察设备仪表,有采办部两B工到电缆厂考查电缆质量,感觉一厂仪表电缆物美价廉,回来向上司交差,采购了二万米,施工放线结束后,偶们接手接线调试。剥线时发现线缆各外轻,用钳子一刮屏蔽层,黄黄的铜网马上变大银灰的,同样用钳子刮刮铜丝线也是如此,原来是铝线镀铜水啊。被骗了,但采办部年底还成先进和劳模了,原因结厂里节省了采购经费

网友F:
现在的电缆是不好了、有时候平方不够、还有的时候铜线的材质也不好、有时候真是线比铁丝还硬啊!一般都是选大一级!

网友G:
在制定那个标准的年代里的铜材和绝缘   =   如今的铜材和绝缘   ?   ----怎么可能
你所遇到过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买120平方的线竟然可以用70平方的端子压终端
你所遇到过最诧异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4平方的线两人使劲拉直后竟然像弹簧一样缩回去了
想起一个应聘故事:一个有技术背景的设备主管问我“2.5的线,单线铺设能承担多少电流?”。问大家假如是你,怎么回答?  现在的线至少选在10安以下

网友H:
现在的产品水份大啊

网友I:
成本控制的太过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想必大家身边或是电脑上都有本关于“导线截面积流量”的国家标准。
比如《电工手册》,《电气工程师手册》。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运用中,有没有怀疑过里面的数值是否符合如今的工程项目中?

在制定那个标准的年代里的铜材和绝缘   =   如今的铜材和绝缘   ?

你所遇到过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楼主被硬的像钢丝样的2.5平方线扎破了手)
你所遇到过最诧异的事情是什么样的?   (国标1.5平方线,过了5A就发热,剥开一看铜线外表像铁器样生锈了)

想起一个应聘故事:一个有技术背景的设备主管问我“2.5的线,单线铺设能承担多少电流?”。问大家假如是你,怎么回答?

过去的标准没有错,而且里面的参数也符合现在的工程项目,但是问题是你采购到的东西不符合标准。这不能怪过去的标准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要怪的是现在的厂家偷工减料和采购人员贪图便宜和想赚多点回扣,也怪你们自己舍不得投资,采购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

所以,你买到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东西,就不要怪国家标准不适应现在的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K:
一棒子打死?!正规厂家2.5平考虑10-15安 ,什么时候选择都考虑留出裕量。。。

网友L:
要说线材这些年什么样的都遇到过了。就像有人说的硬的像钢丝一样的铜线还有用手一扯皮就破的橡胶皮电缆。还有标称240用185线鼻子套上还得塞几根线才满的电缆。。

网友M:
不是公式不适用了,是电线偷工减料了!选型的话必须大一号!

网友N:
遇到过那种拉住线一扯绝缘皮直接掉下来的电缆,真水

网友O:
有同感,因为1、材质赖了,2、亏方

网友P:
现在的都很假,最起码用大一个规格的

网友Q:
   使用正规电缆厂生产的一般没错。像一些用于重要生产节点的导线,物资部门也不敢买假冒伪劣的,怕出事担待责任,辅机类的用线不敢保证会买好的。

网友R:
偷工减料比较多

网友S:
一份价钱一份货、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竞争这么激烈
都要赚钱嘛!
还有就是楼主最后的问题答案是什么??

网友K:
大的动力缆供电不选用合格达标产品纯粹属于贪便宜找麻烦。。。

网友T:
最不能容忍的是计算容量的口诀都是依据滤芯线来记的。

网友U:
材料的枯竭,已经考虑着替代品了。什么时候超导产品化了,那可就来劲了。什么口诀都是历史了。

网友V:
顶22楼.根据导线的质量/负载运行特点/环境因素等而改变导线的安全截流量

网友W:
我们这里有个公司生产的电缆都是超国标的电缆,很出名,又一次起火了,然后以为电缆的问题,粗细不够,检测结果是超过国标。

网友X:
一分钱一分货,定电气产品时一定要国标的

网友Y:
       你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作为电气人员要用正规的品牌电线,必须是国标的而不是厂标。电气元器件的选择必须按照国家行业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后确认工作电流、安全电流。

网友Z:
1990年代后选线,通常会考虑大一级。

网友U:
其实,以后的标准干脆在电缆线的外皮标明:耐压等级、额定载流量。这样就比较好了。出了问题也好分析。现在的电缆线外皮只标明电压等级和截面,没有额定载流量。当然额定载流量注明使用环境和条件。

网友AA:
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