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西门子s7-200 smart和威伦触摸屏用串口可以正常通讯吗

网友A:
可以吧,没用过

网友B:
触摸屏软件里面可以选择到应该就可以

网友C:
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D(2016-03-28):
可以的,我使用威纶通的MT6070iH和S7-200 smart连接的,参数设定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