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00G变频LU 故障

楼主(2014-12-23):
一台11KW的LP-100G变频送电显示LU故障,直流继电器吸合,直流检测A7840也换了,不知该怎么查下去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查A7840资料测量差分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以判断是电压检测前坏还是后面电路坏。
LG变频器电压检测电阻易坏,直接代换试试

网友B:
怎么变频器型号和一楼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网友C:
有报警了就查手册看报警代码,没几个人记得报警代码什么意思,根据手册说明再解决问题

网友D:
把继电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E:
1.输入电压过低
2.输入电压缺相
3.电压缺口过大
4.供电容量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