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加热炉炉膛压力检测使用的是微压差压变送器,由于炉膛负压微小受燃烧情况影响较大,因此数值变化大,很难稳定,一点小小的外界波动即产生影响
装置一新设备开车一断时间,一天下小雨,工艺人员说一加热炉炉膛压力波动太大,现场发现原来变送器通大气的负压侧垂直向上,这样显示屏才好读数,而为防止灰尘杂质进入负压孔上面安了一个防尘帽
小雨把防尘帽与测压孔的空隙有积水,造成负压侧与大气隔绝,因其压差波动,拆掉放尘帽就恢复正常

网友A:
那负压引压管是不是应该改为朝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负压引压管是不是应该改为朝下呢
负压没有引压管直接通大气,上侧做了一个防护罩把防尘帽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负压引压管是不是应该改为朝下呢
负压没有引压管直接通大气,上侧做了一个防护罩把防尘帽除了
我的意思就是做个引压管然后让其朝下

网友B:
相当于没有稳定参考了。。。

网友C:
或者做个带过滤的呼吸口

网友D:
装个帽子吧!
透气的
呼吸阀可不可以嘞??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现场维护点滴

楼主:
这比较繁琐,需要找对丝、连接件、钢管还要焊接,而且要做的美观不然检查的又说不合规范,又要整改,还要罚钱,所以听领导的,让临时工每个都加了个防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