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楼主(2014-12-23):
一根PC ADAPTER USB的通讯线代替CP5611连续运行几个月一直很稳定,现CP5611来货把它更换下来、结果坏掉了。
MPI和POWER、USB指示灯都亮,但通讯时USB常亮或慢闪,以前正常时是频闪的,请假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给点修复意见,毕竟这是两千多大洋的货啊,先谢谢了
看外观也没发现有过热烧黑的现象

网友A:
这个很贵的,送修吧

网友B:
还是送修稳妥一些。

网友C:
西门子维修价格还算公道

网友D:
是否需要设置通讯模式波特率等参数,笨办法换回去试一下

网友E:
全是贴片元件,自己不好修。
返厂,公司的东西,自己不要心疼。

网友F:
这个这么贵?
自己估计很难搞!会不会是晶振坏了?

网友G:
没太注意通讯时的闪烁情况,怎么造成损坏的?

网友H:
可能没有坏,你笔记本的驱动,或者设置不正确!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I:
如果真有问题西门子应该修的好的啊

楼主:
电脑驱动肯定没问题,用别的通讯线一点问题没有,哪怕不换线、只换那个适配器都好使,肯定是适配器坏了。
用着正常的时候换下来的,没过几天就不好用了,是不是放控制柜内温度高时间长有点老化了?不过看外表什么事没有

网友E:
换下来的时候是带电拔插或者传输数据的时候拔插吗?
那样有可能会把芯片烧毁的,其实最好就是断电拔插,而且更换下来以后,要妥善保管。

网友J:
这玩意想继续用就送修,要是想折腾研究,自己动手修修

网友K:
叫采购更换一条

网友L:
那只好去西门子试试了啊 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M:
你这个得版本 应该和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在设置里面MPI那个选择

楼主:
还真没注意是不是带电插拔,同事拆的,没注意看,有这可能,版本没有问题,装的5.5包含低版本的,不用装驱动,看来得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