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我想用变频器看看电机的转速,但是电机是单相220V的。请问用什么变频器好呢?

网友A:
那你得找单相变频器。

网友B:
有适合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呢

网友C:
有没有单相变频器

楼主:
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吗? 有的话请推荐个品牌

网友D:
没有见过单相输出变频器。。。

网友D:
看转速直接220看接入看不就行了。。。

网友E:
想着有这么个帖子,说把电容拆掉,把两个线圈接上去,你搜搜看看

网友F:
有单相变频器的!

网友G:
听说有单相变频器的啊 可惜我也没用过啊

网友H:
应该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I:
有单相输入、没见过单相输出、单相可用其他调速.设置合适参数应该也可以

网友J:
没有见过单相输出变频器。。。
。。。。。

网友K:
原则上一般的三相变频器直接接单相电机是不行的,如果做好工作,理论上能实现,但实际问题有很多的。

网友L:
单相的就上单相变频器吧
省得麻烦!

网友M:
电容拿掉   三根线接上uvw  用一年多没还出现问题  变频器是松下200瓦  电机是60w中大单相电机

网友N:
易能变频器,有单相变频器的哦。

网友O:
一个电机价格与变频器相比少的多吧!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P:
单相电机不用变频器调速把,用直流调速把!

网友Q:
单相电机有是有,不太好找。。。。

网友R: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我就用过,单相输出的看看变频空调的原理

网友S:
单相变频器

网友T(2015-01-24):
不可以的

网友I:
有单相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U:
同意15楼的,有实际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