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4-12-23):
伺服电机不能转动,三相间电阻相差很大,什么原因是不是烧了

网友A:
如果相差很大肯定是电机有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什么问题,是烧了还是什么

网友B:
采用替换法,更换一个型号和规格一模一样的伺服马达上去,如果正常就是伺服马达的问题。
伺服马达自己最好不要私自拆卸维修,因为内部会涉及到编码器的位置信息的,自己拆弄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什么问题,是烧了还是什么
坏了 不一定是烧了啊

网友D:
阻值差多少哦!
这玩意烧掉的可能不是太大
关键坏之前是什么状况?

网友E:
伺服电机面板上应该有报警代码的啊。你在仔细看看吧

网友F:
好坏还是接上驱动器看是否正常,能否运转!

网友G:
估计是电机坏了!

网友H:
这肯定是电机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报警代码:11
报警内容:模块故障
报警原因:
                             (1)电流过大
                             (2)电压过低
                             (3)电机绝缘损坏
                             (4)增益参数设置不当
                             (5)负载过重
                             (6)温度过高
                             (7)模块损坏
                             (8)受到干扰
                             (9)电机线U、V、W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上驱动器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UV 5.1, UW和VW是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