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015B43A的驱动板单板测试是正常的,装模块就输出不平衡了。主板回复出厂值过,也换过了。模块量是正常的,这会是什么原因啊?或者是哪里坏了?

网友A:
PC929可能有问题,电源差多少?

网友B:
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呀?

网友C:
上示波器测过吗?

网友D:
如果驱动没问题,就该考虑你所购模块有问题了,现在市场翻修模块就存在这问题,别看新的一样没法用。

网友E:
pc929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