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前面一直在做这个,好不容易做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两天没进展了,不知道对不对,快疯掉了。

现在设定值SP是10,我给定一个过程值PV等于5,输出值LMN会直接给出100(如果给PV的值大于5时,也就是靠近SP时,LMN会直接给出0),如图。
然后大概20秒后(在这期间LMN_D会一直减减到大概为0的时候),LMN开始变化,LMN的值等于LMN_P+LMN_I,最后LMN基本上保持稳定,但还不定,因为LMN_I一直在增加,虽然增加很小(小数点七位)但从不停止。如图。

这样对吗?
因为硬件还没搭建完,所以没法在硬件上测试,现在只能手动给PV一个值,看LMN的输出。
请各位指点,万分感激!!

楼主:
现在可以这么说,这个做的不对,具体哪里不对就不知道了。为什么说它不对呢,我一直不停地手动给PV输入过程值,就像现场不停采集数据那样。不停地输入,现在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0或100维持20秒左右才会输出真正的LMN)开始了,第一次输完,它需要20秒。没到20秒的时候我第二次输入PV,现在这个20秒被刷新了,又重新开始新的等待20秒。。所以只要我不停地输入(现场不停地采集)PV,它就不会有真正的输出。一直保持0或者100

肯定是哪里不对。模糊PID采用查表得到相应的P/I/D参数,然后利用指针传给FB41的管脚上GAIN,TI,TD。查表以及得到的P/I/D三个参数,没什么问题,得到的值都是表里面的值。问题应该就在FB41上面。

网友A:
这个我看不懂!
学习!

网友B:
你这现象fb41运算是正确的,fb41只是个pid运算,LMN=LMN_p+LMN_I+LMN_D,你想要的p、i、D参数fb41直接算不出来。

网友C:
没用过模糊运算,只做过pid运算

网友D:
我忘记我当时是怎么做的了 一年前做的 是根据设定流量来PID调变频器控制转速稳定流量
PID的参都在都它对应的DB块里 在里面调好了 下载一下就可以 FB41引脚上不需要什么参数 就是要你的输出值就好了  其它参数都是DB块里
你的就在DB41里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格式不对,所以造成上面的结果。我的思路是,根据PV值查询相应的gain TI TD,而不是固定的gain TI TD。传值过程中,里面一个数据格式弄错了,现在改过来了,看着还比较正常。
谢谢各位!!

网友E:
沒用过的,学习了。

网友F:
组态做一个曲线配合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