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4-12-23):
请问各位二个问题如下:
首先是一段程序:

楼主:
问题1:串口通讯不是二进制数字吗?为什么用串口调试软件中能看到printf输出的文字?
     printf输出的是会自动把文字转换为ASCⅡ码吗?如果是那么串口调试软件会自动
     识别ASCⅡ码吗?

问题2:程序最后为什么要加while(1)?作用是什么?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顶~~~~~~~~

网友A:
1、printf在c51中,可以把字符串直接输出到串口,如果你仔细看printf函数,发现它调用其他的函数完成这个功能的。串口调试软件一般可以接受16进制或者ascii码,有的需要你自己选。
2、while(1)是无限循环。因为如果不加这个程序运行完一次就在等待,或者说结束了。加上这个你的程序才能一直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rintf在c51中,可以把字符串直接输出到串口,如果你仔细看printf函数,发现它调用其他的函数完成这个功能的。串口调试软件一般可以接受16进制或者ascii码,有的需要你自己选。
2、while(1)是无限循环。因为如果不加这个程序运行完一次就在等待,或者说结束了。加上这个你的程序才能一直执行。

While(1);  直接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rintf在c51中,可以把字符串直接输出到串口,如果你仔细看printf函数,发现它调用其他的函数完成这个功能的。串口调试软件一般可以接受16进制或者ascii码,有的需要你自己选。
2、while(1)是无限循环。因为如果不加这个程序运行完一次就在等待,或者说结束了。加上这个你的程序才能一直执行。

While(1);  直接死机了……
呵呵,没细看程序,确实是。应该在while(1)里写自己的程序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