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我电脑是win7系统。安装Vijeo_Designer_6.0_SP2的过程中,发生报错后来取消了软件安装,我又换成VijeoDesigner5.1_SP2_HF3的安装,但是显示如下图,我从控制面板中卸载了Vijeo_Designer_6.0_SP2,但是还是安装不了,问题依旧,请大神指点,究竟什么原因能解决问题,电脑中安装了很多工控软件,不想从装系统。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比较新的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最新的版本,但是我第一次安装6.0 sp2可以正常安装,没有上图显示。安装很正常,卸载后重新安装就出现这个问题安装5.1 sp2版本,就提示在电脑中找不到与兼容的版本,安装6.0 sp2版本旧体诗在电脑中找不到与兼容的版本,所以我很纠结,
后来我又换了4.6版本的就装上了。

网友B(2020-08-14):
楼主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了?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感觉你是安装了一个升级补丁..并不是完整的安装包...可以找400要一个最新的完整安装包..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找了两个安装包都是这个样子   应该不是安装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