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程序上载

楼主(2014-12-23):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PLC为AB micro logix 1500,编程电缆为USB-1761-CBL-PM02,编程软件为RSLlogix 5000.连接PLC时能发现PLC,也能监视PLC数据,但上载和在线都是灰色。下载不了PLC内的程序,难道是有密码保护吗?别的PLC都是在下载的时候才要求输入密码的,没接触过AB的PLC,请高手帮忙指点指点,具体情况请参照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PLC为AB micro logix 1500,编程电缆为USB-1761-CBL-PM02,编程软件为RSLlogix 5000.连接PLC时能发现PLC,也能监视PLC数据,但上载和在线都是灰色。下载不了PLC内的程序,难道是有密码保护吗?别的PLC都是在下载的时候才要求输入密码的,没接触过AB的PLC,请高手帮忙指点指点,具体情况请参照图片!
MicroLogix1500使用的软件的RSLogix500.

网友B:
没有用过AB的PLC

个人认为PLC应该都差不多吧!
差异应该是细节吧!

网友C:
细节就是学问了

网友D:
RSlogix5000软件不对。1楼正解

楼主:
这种plc应该用什么软件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用RSlOgix500就Ok了!

网友E:
嗯,不确定的话可以在新工程内看能不能找到支持型号,别白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