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我电脑是win7系统。安装Vijeo_Designer_6.0_SP2的过程中,发生报错后来取消了软件安装,我又换成VijeoDesigner5.1_SP2_HF3的安装,但是显示如下图,我从控制面板中卸载了Vijeo_Designer_6.0_SP2,但是还是安装不了,问题依旧,请大神指点,究竟什么原因能解决问题,电脑中安装了很多工控软件,不想从装系统。

网友A:
没有卸载干净,用软件清除再重装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脑管家清理了一遍垃圾文件和注册列表,也用了优化大师清理了一下注册列表和文件,还是没有作用,我全盘扫描过vijeo-designer但是找到过文件夹,我把他拷贝出电脑放到移动硬盘里,又进入注册表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到vijeo-designer的字样,很无解。但是装4.6版本可以,下载为什么装5.2版本和6.0版本就不行了呢。
我电脑是win7 32位第一次安装可以,但是我把该软件安装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也会出现上面图片的找不到兼容的vijeo-designer版本。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电脑管家清理了一遍垃圾文件和注册列表,也用了优化大师清理了一下注册列表和文件,还是没有作用,我全盘扫描过vijeo-designer但是找到过文件夹,我把他拷贝出电脑放到移动硬盘里,又进入注册表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到vijeo-designer的字样,很无解。但是装4.6版本可以,为什么装5.1版本和6.0版本就不行了呢。
我电脑是win7 32位第一次安装可以,但是我把该软件安装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也会出现上面图片的找不到兼容的vijeo-designer版本。

网友B:
有些软件需要一次安装成功,卸载再安装就会失败,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只能重做系统吗?v6.0  v5.1        v4.6这三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呢,我安装v6.0后卸载,但是4.6可以装,5.1 就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