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在试用一块tk6070ip的屏,竟然出现了卡机现象,就像电脑卡的时候几个页面重复现实,出现了两次了,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画面做的很简单,个人认为画面制作没问题,这个牌子也用了两年了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楼主:
最新版本了

网友B:
是不是制作的画面里有问题?比如脚本这类的,问题不容易发现的

网友C:
没见过屏卡的!

楼主:
没有脚本,就是按照平常的方法制作的,两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D:
下载个其它的程序试一下;

楼主:
不是一直出现,下载其他的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做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放个设定,看看

网友E:
查看下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是否是使用了切换基本窗口   读取了窗口编号导致画面乱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就是做了大量脚本之后才会变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做任何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