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通信问题

楼主(2014-12-24):
S7-200 SMART下载程序通信的时候,不能通过电脑找到CPU.图片右边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都不能设置。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1.网络接口卡中选择的网卡对否?
2.能不能自动找到CPU?
3.不能自动找到CPU,手动设置IP添加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接口卡里面的4个,我全部试过了
不能自动找到CPU
手动我自己也是试了一次,貌似也不行

网友B:
通宵这选项卡点击 “添加CPU”弹出设置IP

网友C:
有个文件没有运行吧,一会看看文件名

网友D:
看看服务有没有运行

网友E:
添加吧,使用默认的IP先连进去再改IP

网友F:
先在CPU设置里面设置lp地址,如192.168.1.100,然后设置电脑lp.如192.168.1.101,然后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问题搞定了,是我360启动项设置禁止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