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5个单相220V电机都是0.4KW的,想用1个4KW的单相220V变频器把5个电机带起来,请问这样行的通吗?

网友A:
1.5的变频经常用1.5和0.75的马达并联空载试机,你的情况可以逐个增加试下,估计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0.4KW的电机,总共5个电机,想买个4KW的变频器把他们起来

网友B:
可以的,不过在起停方法上是要有要求的,变频器设置开环控制,变频器保护功能就不能保护到每一台电机,单台电机要配热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侠祥细指点,还要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C:
可以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D:
5个马达要一起启动,一起停止。
还要购买5个热继电器。
建议还是分开控制的好,用5个0.75KW的变频器单个驱动,这样,变频器故障的时候,就不会5个马达一起遭殃了。

网友E:
理论上行,不用同时带载启动

网友F:
单相电机?那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单相的电机啊! ?怎么说 ?

网友G:
没见过单相4KW 的,2.2的额定输入电流都23A了,4个的得多大啊?5个电机觉着不靠谱

网友H:
单相电机就不要想了,我怀疑楼上回复你可以用的他们自己都没试过。要是三相220v电机那倒是有办法,不过控制保护有要求,而且是同频率运行。

网友F:
单相电机不能直接用普通的变频器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得找什么样的变频器,求高手指点!

网友I:
单相电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调速器吧,没看见用变频器的。。。。。变频器输出不都3相么??220v变频器只是输入接单相,输出控制的也是三相电机啊。

网友J:
没见过输出单相的频

网友K:
楼主为什么要这样用?
为省钱?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三相电机呢?三相电机也有小功率的呀。变频器是通用的,电机也是,这么搭配不是很大路货吗。干嘛要用特殊的东西呢?我没见过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这个做起来其实有问题的。关键是单相电机都有一个启动绕组在里面掺合着,导致单相电机变频器控制的障碍。

网友L:
没这么玩过,等答案

网友M:
要是想省钱,速度控制不高的,可以试一下用调压模块

网友N(2015-01-24):
单个电机可以把电容拆了,接uvw,可以正常运行的,5个就没试过的,如果空载,我看行,

网友O:
没见过单相输出的变频器,而且直接带5个同频率运行,保护电路不一样行吧,一个出问题没其他的可能都会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