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电解电容接反会出现什么现象,里面是康富松电解电容接反会怎么样,会不会爆炸。高压电容

楼主:
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

网友A:
发热,然后炸开了

网友B:
肯定不行!

网友C:
有正负极的不能接反

网友D:
试一下,印象会很深的。

网友E:
啪的一声交学费了

网友F:
放炮的声音,不是打枪的声音。而且容量越大爆炸的响声也越大。这是一定的。必须的。场面比较震撼。

网友G:
肯定要炸啊

网友H:
肯定爆炸,而且声音不小。

网友I:
容量倍增

网友J:
电解电容接反会爆炸,声音很大的,最好赶在圣诞狂欢夜……响,

网友K:
后果严重吧

网友L:
这个问题不用问
肯定会爆的!

网友M:
电脑开关电源   电容接反后   直接炸了

网友N:
有结果了吗

网友O:
这个会响的。快过年了。

网友P:
容量够大的话,声响可以惊地当地公安消防部门;

网友Q:
这还用问吗,肯定啊

网友R:
如果是两个串联的话,当时可能不会炸,过一段时间慢慢会被大的电流冲击的漏液,这种情况我到是遇到过,两栖个8200UF的电容装反。

网友S:
能把小日本吓死,也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S:
回复 网友P:
据其他同事说一栋楼的人都惊呆了,四层楼,机器还不是很大那种

网友T:
顶部冒白烟,砰的一声就响了

网友U:
我也试过,整流滤波电容!

网友V:
先炸电容,后炸整流。。。这是必须的。。。

网友W:
回复 网友V:
直流回路的快熔说不定也会迅速动作

网友X(2019-09-14):
百年不遇,我特么遇上了,接手个安川100来kw的变频器,回来上电启动电阻直接冒烟(电容接反直流电流很大),所以启动的接触器不动作,保护了电容不被继续加电烧坏,电容拆线检查容量正常,后面保险也没击穿,模块也没短路,整个回路也没有短路情况,当时没有考虑电容装反,因为四个电容两个一组两个一组装在铁壳里。买来新电容在更换的过程中才发现电容装反一组(上家给动过,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所以大功率的变频器装反启动电阻会瞬间烧断的,后续电路失电就不会接着启动接触器,保护了。教训中的教训!别人修过的,自己接手后一定要检查这个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X:
26楼快熔是在电容后端,应该不会烧快熔

网友Y(2019-10-26):
首先是短路,充电电阻严重发热,

网友Z:
引用 网友X:
26楼快熔是在电容后端,应该不会烧快熔
我遇到的快熔有一小部分是在电容后面,大部分都是在整流后电容前的

网友AA:
要炸的,不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