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高频电源的原理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如你告诉我们还好啦,度娘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没见过,谁介绍一下

网友C:
    作用是提高功率密度,减重,飞机上用中频。

网友D:
首先要经过扼流圈和电容,滤除高频杂波和同相干扰信号.然后再经过电感线圈和电容,进一步滤除高频杂波.接下来再经过由 4 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桥电路整流(编者注:也有半桥等其他电路),和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滤波后,电流才由高压交流电转换为高压直流电.虽然经过了交流到直流的转变过程,但这还只是个先头工序,电流还是不能直接供给设备使用的,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整.经过了交直转换后,电流就进入了整个电源最核心的部分:开关电路.开关电路主要由两个开
   关管组成,通过它们的轮流导通和截止,便将直流电转换为高频率的脉动直流电.接下来,再送到高频开关变压器上进行降压.经过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后的脉动电压,同样要使用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进行整流和滤波,此外还会有 1、2 个电感线圈与滤波电容一起滤除高频交流成分.经过上面一系列工序后,输出的的电流,才算真正完成设备所需要的较为纯净的低压直流电.表层与内部的电流密度差则越大,加热层越薄。在加热层温度超过钢的临界点温度后迅速冷却,即可实现表面淬火。

网友E:
不了解。
不知是指哪一种高频电源。

网友F:
就是,很多地方都用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