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昨晚夜班十一点半,一原油储罐说液位不准,去察看工艺人员说,储罐进料但液位显示不变化。
储罐有两套液位计一就地码带原本带远传来,领导嫌老土换成了雷达把码带远传拆了。
工艺人员说只要到现场用手拽几下码带屋里的雷达数值就变,不拽又不变了,看了屋里数到现场看码带果然差了4公分,用手拽了几下码带到屋里看还真是一样了。
害怕问题没解决,下半夜在来修,和工艺人员聊了二十多分钟,看液位还是不变,到现场码带又长了三厘米,回来从控制柜断电重启数值不变,在断电重启故障仍然,没办法只能现场爬罐
27米的罐爬的腿软终于上去了,用现场面板把所有板卡的数据淸了个遍都重新启动后即然好了
下来在屋里又观察了十多分钟,看正常。这故障啥原因,拽码带就变化正确不拽就不变,搞不懂

网友A:
估计问题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还在!
夜班没事,咱就交工了,白天管那片的人处理吧,估计也不会主动找原因,啥时候出问题在处理,根不会解决的

网友B:
它可能也嫌冷了,冷了就不想干活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码带是什么原理测液位的?和磁翻板类似吗

楼主:
码带即是普通钢带上依照钢带刻度制作了数字码孔,在下面底座上安装读码器的变送器即可实现液位远传
钢带就是浮盘液位计,通过静滑轮组的方向转换使下侧钢带上的数值与罐里面的浮盘高度一致,即液位高度

网友D:
夜班能够过去就行了 白天再查查吧

网友E:
雷达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F:
介绍了检修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
去年的最后一天,偶起来后上论坛多发了几个帖子,被管理员看做灌水帖,给批量删除了,好几个帖子是偶费了一二十分钟才输完的也被咔嚓了,现在在想写上也整不到原来的词语和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