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柜放炮

楼主(2014-12-24):
电工带电接线不小心把电气柜的v相与w相的铜牌与后板的铝板短路,导致柜子‘放炮’。铝板被冲了个洞。用万用表量w相与后铝板短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又把电气原件卸了重装上量柜子的绝缘性一切正常了。柜子外部地线比较多,元器件都是德国进口的没有一个被烧。为什么重装下后铝板跟w相不短路了?现在一切运转正常。求高手指点。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线都接线耳了么?是单股铜线还是多股的,有可能有一细小的丝接到铝壳上了么。
曾这样放炮过的路过。。。。

楼主:
没有我们的是三股铜牌。

楼主:
都是针型线鼻子,不可能出现细小的丝连上,以前一切运转正常是要改动个线,不小心搞短路了

网友B:
是铝板带电引起相间短路了,电弧很大,铝板刚性差,肯定要烧穿。电气原件卸了重装,说不定柜子接地牢靠了

网友C:
肯定能找见接触的地方,只是你没好好找!

楼主:
我们重装了一下再保险全卸了断电的情况下,用老外的表量柜子的绝缘性,一切正常。可能你说的是对的,铝板击穿了。一个铜牌也烧了一块

网友D:
估计没仔细找啊   重新装备就好了啊

楼主:
仔细找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短路的铜牌

楼主:
回复 楼主:
柜子内部图

网友E:
那个哥们没事吧?主要人得没事,都击穿成洞了肯定有电弧拉起的铜牌渣子散布四周,就会出现绝缘不好

网友F:
短路一定是误接触,产生弧光在设备上的碳痕,绝缘不正常,你重新安装后,碳痕没有了,绝缘正常,一般处理象这样的事故都要把现场用纯酒精擦净,再摇绝缘!

楼主:
夜里出的事,我们是白天去表量的。人没事,老外的柜子。地线比较多,安全。听大师们一说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G:
挂掉的铜牌
固定位置仔细检查

网友H: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重新组装后无意中修好了。

网友I:
铜板与铝板见本来就是绝缘的,只是你们的电工在操作时不小心才短路了吧?

网友J:
这个说不清,都拆了,还是自己分析下次都什么动了。。。

网友K:
全拆你还注意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是电工不小心好短路的,铜板是通过绝缘底座固定在铝板上的

楼主:
看不出来问题才一点一点查的。一段段查绝缘

网友L:
哪里短路了呢?

楼主:
这是我装好的,倒数第三个空开处,的u相与w相铜牌与后铝板短路

网友M:
尽量做到不带电作业,这才是全安的硬道理。如果要带电作业要有人监护。

网友N:
可能是电弧的影响;在装拆时,可能清除了附着的导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