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我在一个2米2的柜子内装一个1000A断路器,2个400A断路器,2个250A断路器  再在下面装西门子200PLC模拟量比较多    这样可以吗?、  或者怎样降低干扰????

网友A:
断路器没什么干扰,如果是400A的接触器那就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我记得很多人 , PLC跟小电流的接触器 ,变频器都有放一个柜子的。     我们这个因为电流太大     所以就不是很清楚   网上查资料也不是很明白   断路器与PLC距离多空一些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B:
还是分开装吧,柜子值不了几个钱,调试中遇到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  是不是我上面那种方案不可行    因为我们这是一套测试设备     最开始我们里面都还打算装18.5KW变频器和接触器的     后面把变频器和接触器分开一个柜子了

网友C:
尽量离的远点

网友D:
PLC柜里面要装这么大的空开啊!单独搞个PLC柜子最好!维护检修都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于是把配电 跟控制装一个柜子里的    我们现场设备供电也是从这里面分出去的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E:
楼主,装空开的,那是开关柜了。
PLC单独制作控制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现在就是我想把 这俩部分装一柜子里     2米2高   上半部分装开关   下面装PLC控制这些    现场电缆动力走后面   控制从前面走    这样不知道可行不?????      (现场地方不是很大  已经吧变频器和接触器这些分开一个柜子了,再分一个柜子就是三个柜子 有2米多宽了)

网友F:
应该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