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三菱触摸屏上显示机器运行时间?

楼主(2014-12-24):
有一客户要求在三菱触摸屏上显示机器运行时间,即启动机器的时候,开始计时。中途停止,计时停止并保持。再启动继续计时,24小时结束,这样查看每天的运行时间。求赐教
如果不用rst指令,则能顺利模拟,不明白其中原因

网友A:
三菱有个专门的计时器指令:HOUR

网友B:
pLc里面可以做

网友C:
以前我也想这样搞
一直未能成功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D:
这个与屏无关,用PLC计时功能;

网友E:
用plc程序来做,很简单

网友F:
24小时计时,掉电保持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网友G:
用PLC的时间指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