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我用的的 DRVA命令 控制脉冲位置输出

网友A:
那你要看这个指令支不支持在运行过程中去该频率
三菱对应的这个DRVA是不支持的,即使在运行中更改,也要等到下次启动时才能生效。

网友B:
信捷的也一样;要等下次才有用;

网友C:
好像(D)PLSF是可以的

楼主:
是的  不能实现 实时修改
要求能够实时修改 欧姆龙的可以

网友D:
信捷drva没有多段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