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各位举个例子行不?就截图回复看看我学习学习

网友A:
编码器编什么程;
如果接到PLC上,只需要调用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B:
手册上有介绍,而且介绍的很详细,几分钟就学会

网友C:
高速计数,运算,比较

网友D:
编码器不需编程

网友E:
 编码器怎么编程 ? 求科普 !

网友F:
只要编写PLC读取编码器的脉冲量就行了呀

网友G:
一,这个题目有可能是表达上的小错误,是“用台达编码器PLC怎么编程”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请论坛管理帮助改一下题目。
二,编码器可编程式的很多了,海德汉、TR、SICK的都有,我们国产的也有;绝对值的增量式的都有,比如增量式的可改分辨率PPR,绝对值可编程的内容就更多了,例如我公司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Easypro就是可编程的:

楼主:
是我说的模糊不清。。。因为自己不懂。。。

网友C:
mov c251 d10
dmul d10 k10 d20
ddiv d20 k100 d30
类似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