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第一次应客户要求调试松下伺服电机,没玩过,好不容易找个接线的书看了看,顺便咨询上海工程师,了解接线方法,然后再工控网记录一下,下次用的时候就更容易找到自己写的东西了。
50针插头,opc1 opc2 2个都接plc的正24v 4脚puls-接y0 脉冲     6脚sing-接y2 方向。
7脚接外置的24v电源正。 29 41接外接开关电源的24v负。这样接线就ok了哦。

然后设置,pr0.07改为3 脉冲加方向控制。
pr0.08 一圈的脉冲数 默认10000脉冲一圈。这个常用
pr0.06 0或者1控制电机方向的。

就这么简单,可惜最后200w的伺服带动4k个的直径30cm的圆盘负载不行,上去电机就左右摇摆,力矩不够,
第二天换了一个12n的步进电机ok了。

网友A:
只要调试过伺服,不管什么牌子都好解决

网友B:
标记收藏一下

网友C:
伺服带圆盘或是滚筒这样的负载,很容易就过载,负载的惯量太大
这样要么增大功率,要么加减速机。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用松下伺服,感觉松下的蛮方便

网友E:
没用过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