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4):
UPS装置开机前应做以下检查:
1)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合乎UPS额定的输入电压范围。
2)检查输入频率是否合乎UPS额定的输入频率范围。
3)检查输出端所有负载开关是否切断。
4)检查所有的空气开关和直流屏切换开关是否切断。
5)是否有杂物留在UPS内。

网友A:
说的很全面啊!

网友B:
送电过程也要小心,偶每次停送电都是每个空开用万用表量两遍,切换前和切换后都检测电压值

网友C:
只在第一次安装时这样吧,若每次都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楼主:
UPS要定期检修的,所以每次修后开机前要检查这些项目,怕一些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