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5):
各位;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无线通信,现场距离大概300左右,一个手持式仪表(300米内移动)需要与主机用到无线通信,一般工业环境这个距离选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A:
数据量大不大啊?

网友B:
厂里唯一一台无线通信仪表是厂内进蒸汽流量积算仪数据远传到一公里外的另一供汽厂中

网友C:
采用无线电的方式最好啦,省钱!而且你的距离而满足无线电通信方式!

网友D:
如果还没有购买手持仪表,可以到市场上了解,数据量大的又是想省钱的话用几个中继无线路由组成WIFI,数据量又大又不缺钱的话用GPRS,最好办理4G套餐,随便传输。
如果已经购买手持仪表,不想更换手持仪表的话,按手持仪表的端口进行扩展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E:
现场环境如何,环境复杂最好选个好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量不是很大,几路测量值,要求手持设备可以改参数

网友F:
使用仪器端口支持的通讯协议,MODBUS一般仪表都支持,RS485串口组网

网友G:
这样看你的信息怎么传,是人传人还是设备传设备!

网友H:
这个要看实际状况吧!
现场有无障碍?
不过采用路由器桥接应该是首选

网友D:
手持设备上还要操作进行控制终端设备的参数?
不错的要求。
也就是说,不但要购买手持设备本身的硬件,还要针对楼主公司的终端设备和手持设备进行研发软件并且实现该功能。
估计老板和楼主都想省钱,那么自行研发也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没有购买手持仪表,可以到市场上了解,数据量大的又是想省钱的话用几个中继无线路由组成WIFI,数据量又大又不缺钱的话用GPRS,最好办理4G套餐,随便传输。
如果已经购买手持仪表,不想更换手持仪表的话,按手持仪表的端口进行扩展无线通讯方案。
几个方案可供选择,学习了。

网友J:
用传统的无线发送和接收的方法,没有障碍物是最省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人拿手持式移动,传给固定位置主机,方圆300m

网友B:
要考虑到雷雨天气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说的心坎去了,主要是这种距离一般得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靠谱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只接触过WINCE操作系统的手持设备,该手持设备一般称作PDA手持设备,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台湾货,品质相对于国产好一点吧,但是价格也是刚刚的,¥5K一台。
这种手持设备有一个特点,出厂已经安装了WINCE操作系统,支持WIFI,支持蓝牙,支持插SIM卡。我们用的是WIFI连接。
到客户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就用自己公司的技术力量,在WINCE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应用软件来使用。
至于楼主公司的移动设备要求太多啦,而且估计楼主公司没有技术力量进行移动手持设备应用软件的二次开发能力吧。
建议咨询自动化设备公司,要求对方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和项目报价。

网友D:
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是约百来米,使用了多个无线AP进行扩展使用范围,AP用网线连接。是摩托罗拉品牌的无线AP,而不是普通的无线路由器。
至于无线AP和无线路由器的区别,感兴趣的可以度娘。

网友K:
以太网
无线路由器。。。传输速度快。。。10MB/S  100MB/S  150MB/S

网友L:
300米如果没有什么屏蔽的话建议采用WIFI,陈本低,而且实现起来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5k的设备还好,软件开发找人做那价格就刷刷网上走了,其实也没多少要求,就是可以看看设备些数据(很少)加改一些小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好多水货路由都带ap功能,不过效果就不知道了,工业环境还是要选靠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