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5):
PID在PLC里面做的,想知道它的控制效果,因此需要一个控制对象。就是让它形成一个闭环,PID输出值给控制对象,然后控制对象得到过程值PV,再给PID,然后通过曲线了解PID的控制效果。有没有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在PLC里面做的,想知道它的控制效果,因此需要一个控制对象。就是让它形成一个闭环,PID输出值给控制对象,然后控制对象得到过程值PV,再给PID,然后通过曲线了解PID的控制效果。有没有什么软件?
谢谢!!

打开你Step7软件的例程,其中的PID例程带有一个模拟器FB100,将这个FB100复制到你的项目中,然后就可以了。

至于曲线,你需要使用一个PC Analysis软件,不过这个软件是有版权的。或者通过西门子的Wincc软件(WinccFlexible)做个趋势图进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可以。程序监视看着还不错。准备用WINCC做个曲线再看看。后面把效果发上来。
再次感谢!

网友B:
模拟达不到效果吧

网友C:
楼主说的问题,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控制系统里,应该是叫trace功能,就是实时的把设定值与实际值波形扫描或者储存记录。也叫录波功能。

有了这个功能,对PID闭环调节器的调试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清晰,没有模型胜似有模型。

网友D:
西门子有专门的PID 处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