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5):
求助 康沃CVF-G3 3.7KW变频器  开机报警P.off 启动继电器不吸合 24V有 换过继电器  24V的另外一根线去了主板啦 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A:
查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A788换过 电源小板也换过

网友B:
欠压保护了

网友C:
慢慢查,楼上都是高人,关键你要找到电压检测电路才好。咸工的书好像就举过康沃的例子,网上搜下,可参考下呀!

网友D:
楼上都正解,今天我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故障,不过是G2的

网友E(2020-04-14):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正解,今天我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故障,不过是G2的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建议你查一下10欧姆电阻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