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不同制式

楼主(2014-12-25):
先前热电阻普便采用装配式结构,热电阻的引出线用绝缘柱分离到接线拄上,引线细弱易振断氧化和收潮。
后来又出现一种铠装式用金属管套把引线用隔绝粉未固封起来,这种结构质量重对接线拄处的接线承重力有要求,一旦接线拄底座紧固螺丝掉落,引线受的极易断掉。

网友A:
还是铠装的牢靠一点

网友B:
加强维护,经常检查螺丝是否紧固

网友C:
这得根据现场情况选用经济合理的热电阻!

网友D:
这个什么设备上用的?
有些条件限制估计就比较麻烦
铠装的最好

网友E:
一直使用铠装的

网友F:
没别的办法,就得经常检查。

楼主:
一般低温远传都使用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