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控制阀的使用

楼主(2014-12-25):
隔膜阀的调节结构不是普通阀门的阀芯与阀座组成的节流面大小来调节介质流量,而是通过阀体内膜片与阀体内腔的膜室的空间大小来调节流量的,由于是非金属材质可以杜绝金属杂质、铁锈,金属离子进入介质,主要用于清洁介质和对金属离子含量有要求的控制中,如软化水的阴阳床进出料控制

网友A:
这个黑的进线了的是阀门的控制器吗,用什么信号控制4-20Ma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般阀门控制的都有两种选择
电压,电流都可以
-至少我们公司的阀门是这样的!

网友C:
是电动的吗?

网友D:
流量控制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动的吗?
气动调节隔膜阀

楼主:
是阀位反馈部分,控制阀信号从控制柜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