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水塔风机

楼主(2014-12-25):
装置换热后的循环水需要冷却,凉水塔顶部的风机是加快散热的一种手段

网友A:
这个泵房循环水需要降温的多有配套,容易在空气中产生水雾。。。

网友B:
这个经常在屋顶可以看到

网友C:
看这个电机放外边传动的确实挺好,俺这管它叫冷却塔,扇叶直接安装在电机减速机上,整天的大小故障不断

网友D:
现在这个应用很普遍了

网友E:
我们公司热处理车间淬火油冷却就是用这种方式。

网友F:
冷却塔。上虞有很多的。

网友G:
这个冷却塔好大

网友H:
这个应用确实很多。

网友I:
各行业循环水冷却大同小异

网友J:
确实很大的冷却塔

网友K:
现在推广无电机水塔

网友L:
冷却塔是常见的东西了!
旁边的两个大罐子是什么??
水蓄冷吗??

网友M:
这种凉水塔确实很常见它开放式散热方式虽然效率很高,但对水质的破坏力很强从而损坏设备,它很可能被地源热泵而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推广无电机水塔
厂里推广过无电机的水冷机效果不如电机好

楼主:
清水罐即自来水罐一作为消防水使用二是用来补充循环水的损失

网友N:
以前厂里是那种用皮带带的那种,电机坏了可不好换!

网友O:
方形冷却塔

网友P:
现在很常见

楼主:
进里面过几次抽检维修风机轴的热电阻,里面湿滑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