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模块?

楼主(2014-12-25):
厂里装置区一消防控制系统的控制模块,不熟悉,这是模拟量还是数字是模块?厂里装置区一消防控制系统的控制模块,不熟悉,这是模拟量还是数字是模块?

网友A:
消防用的吗垄断的啊 没见过啊

网友B:
图片看不清,见过不少是隔离的开关量模块

网友C:
有些事无源模块!

网友D:
这图片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E:
应该是分区用的隔离模块。

网友F:
不知道它的控制原理,单从外形不好判断

网友G:
消防我没见过模拟量,写的手报可能是 手动报警器按钮链接的 消防水泵控制模块,就是手报按下,消防水泵启动,都是继电器结构的。

楼主:
现场也是这种结构,可是控制柜中有这些模块

楼主:
有可能,先前没接触过,对其原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