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能满足我的需要???

楼主(2014-12-25):
如图电缆卷盘,电缆放光到只有三圈时,感应器动作,切断电缆盘运行,防止电缆放光拉断电缆。

网友A:
这个应该使用计数传感器吧,电缆到了三圈这个长度,信号动作

网友B:
在这个位置装个电眼 大于3圈时不透光 可以继续拉 当透光时 说明已经快拉完了 就给信号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眼是光电传感器吗“?》电缆盘有框架,旁边要漏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用计数器的话
还要装个感应限位读出它转了多少圈,

楼主:
我在想超声波传感器好用不,直接对着第三圈,第三圈跑完没障碍物了报警

网友C:
光电开关即可

网友D:
直接串一个微动开关,靠着你要停机的位置,线放到哪里时断开就好了,简单方便

网友E:
光电开关就很好了,便宜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围有框架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哪你就做个试验 一卷线多少转就放完 计数 实际情况而定嘛 也不是非要咋搞

网友F:
装个对射的光纤,应该可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30圈放完,计数器怎么知道他放了30圈,还是要装个拨动限位,这样而且还是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太复杂了,要简单的。盘可是转的。

网友G:
多圈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网友H:
松下EX-19B

网友B:
回复 楼主:
滚着去 转一次一圈转了30次 也就说明线不多了 可以停了哇

网友I:
电容式传感器就可以了,放在最后第三圈的位置,一旦感应不到就直接停机。这个用计数器也可以,不过没有这样方便

网友J:
装光电开关应该是可以

网友A:
楼主莫不是心中有数了?

网友K:
小光点光电开关。

网友L:
简单的用光电开关,几十元;复杂的用经济型绝对编码器4~20mA信号+数显表带开关,几百元。带数显表好处是你能看到多少圈了。

网友M:
这个用计量长度的计数器比较好一些吧!

网友N:
用个限定距离型的激光 就可以了 ,光点小 不怕误检测。而且安装和价格都还可以。在室外也可以放水防尘。

网友O:
光电开关加在盘上,随盘转动,传感器接线加装滑环保证360度通电且不扭线

网友P:
一般电缆长度大于行程长度,设移动限位吧。。。

网友Q:
人工看最好了

网友R:
用一个限位开关即可解决,

网友S:
方法太多了,

网友T:
限位开关,光电开关,超声波,编码器,计米器......
方法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交流学习,现在搞了个欧姆龙的E3JK-DS30M1光电开关,手试了下还行,唯一担心有无干扰。测试后回复大家效果。

网友U:
电机装个编码器

网友V:
光电开关,制作调节架焊接在上面,调节距离。如有距离调节功能的光电开关,固定即可。

网友W:
最好是加一个旋转编码器压在电缆上 做好机械结构  这样不止可以拉不短 拉多少你都可以知道 配合PLC 算法 加个刹车都可以保证放线速度

网友X:
像裘总所说,简单装个光电开关,经济型:复杂的装绝对值编码器+计数器,专家型。选择光电开关,注意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