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5):
我用SR60cpu 带一个AM06模块和4个AI04 模块  ,上电 组态编译下载后扩展模块的指示灯全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有用smart200,全亮不就对了吗?不该亮吗?

网友B:
组态没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全亮就对了

网友C:
就是组态没做好,打开组态的表格,检查每个模块的组态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有答案了  全亮是正确的

网友D:
如果没有组态和接线,指示灯全亮是正常

网友E(2017-12-22):
用编程软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