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T 变量语法

楼主(2014-12-25):
SignalA.xValue:=FALSE;
Signal:BOOL;
SignalA:ST_B_SIGNAL:=(xHShake:=TRUE,Name:='RefPlace');
Signal(A);
IF SignalA.xValue THEN
大神来解释下这段ST写的语法和变量类型和定义吗??

楼主:
....就没人能提点下嘛?

网友A:
哥只能帮你顶一下@

楼主:
.xValue 怎么来的??含义

网友B:
SignalA.xValue:=FALSE;   //结构变量的赋值,xValue是一个结构变量的成员
Signal:BOOL;        //变量定义,定义了一个BOOL类型变量
SignalA:ST_B_SIGNAL:=(xHShake:=TRUE,Name:='RefPlace'); //变量定义,定义了一个ST_B_SIGNAL结构变量,并对其初始化
                                                      //成员xHShake应该为一个BOOL类型变量
                                                      //成员Name应该为一个String类型变量
Signal(A);
IF SignalA.xValue THEN

楼主:
谢谢。我就是很疑惑。我查询所有程序就是没找到xValue xHShake这两个变量。所以很疑惑
Signal是布尔变量 SignalA是结构变量 Signal(A);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