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

楼主(2014-12-25):
大家好,
我一直在学习我们的组态王,但是现在我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让组态王显示我plc的一个数据,总是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我plc的数据放在VB100里,然后组态王的变量数据时V100.或者VB100都试了,但是就是没有显示,望您能帮我解决下,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把数据词典里的数据类型设置正确

楼主:
设置了,如果是lo实数就用了float如果是整数就用了short。是该这么设置把。可是就是不显示

网友B:
站号,地址都搞对了吗,有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C:
只有这一个数据是这样么,其它的数上来没有?把地址再弄准,我有一次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地址没对上!

楼主:
通讯上了,离散量没问题,就是数据显示不出来。好几天了都没整明白,蛋疼啊。

楼主:
望大家赐教

网友C:
读写属性!再看看,改成读写。再不行把数据放在VW100试试!

楼主:
跟那个有关系吗?我一直就是用的读写,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D:
软件安装正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一直在学习我们的组态王,但是现在我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让组态王显示我plc的一个数据,总是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我plc的数据放在VB100里,然后组态王的变量数据时V100.或者VB100都试了,但是就是没有显示,望您能帮我解决下,我将不胜感激
我觉得数据类型应该选byte吧!你是读字节!

网友E:
选择IO整数、然后选择BYTE类型

楼主:
以前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11楼。

楼主:
特别感谢11楼

网友F:
通讯设置要设置好,这是对外交换数据的接口

网友G:
数据词典和数据类型弄对了吗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