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干扰

楼主(2014-12-25):
最近做了台设备,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小车,带着台交流焊机,小车是0.75Kw电机驱动,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位置后控制小车前后运动,电机是接触器控制,当接触器一吸合,小车一启动,周围的其他传感器,无规律的出现假信号,导致小车无规律的运动,或向前或向后运动,把电机电源线与信号线垂直放置、信号线改用屏蔽线,都不能解决,后来小车换用变频器驱动,干扰源就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找了好几天了就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A:
接触器的电弧干扰频谱很宽,干扰很强烈对你的传感器将有很大影响,你可以采用固体接触器,加阻容吸收来解决你的干扰问题

网友B:
感觉不应该啊,电机也不大,变频干扰有时倒是尤其明显。。。

网友C:
感应器被干扰,我也遇到过

网友D:
交流焊机引起的干扰 ?

网友E:
电机能产生这么强的干扰倒是头回遇见

网友F:
还不如将感应开关换成机械式的行程开关。

网友G:
屏蔽加接地

网友H:
按道理是变频器干扰大啊

网友I:
确实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