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原程序是这样:
LD M0     MOV K0 D0
LD M1     MOV K1 D1
LD M2     MOV K2 D2
……
LD M10    MOV K10 D10
请问各位大神能否有更简单的指令可以代替这些程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程序是这样:
LD M0     MOV K0 D0
LD M1     MOV K1 D1
LD M2     MOV K2 D2
……
LD M10    MOV K10 D10
请问各位大神能否有更简单的指令可以代替这些程序的吗
上次东昌不是写过了么,编码指令配合间接寻址。

网友B:
用for循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FOR是如何实现了的呢,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谢谢您,,求简单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程序是这样:
LD M0     MOV K0 D0
LD M1     MOV K1 D1
LD M2     MOV K2 D2
……
LD M10    MOV K10 D10
请问各位大神能否有更简单的指令可以代替这些程序的吗
上次东昌不是写过了么,编码指令配合间接寻址。

Good luck
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谢谢您,,求简单例子

网友D:
只回答一个字“能”

网友E:
成批传送指令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程序有问题啊
这是高位编码,只取最高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谢谢您,,求简单例子
C大上诉程序智能实现高位编码,我进行了仿真如导通由M0、M1--M10导通能实现楼主原程序的要求,但先导通M10再降序导通M9--M0因为ENCO指令实行高位编码,M10以下的对应的数据将不被传送。例:先导通M10后D10的值将为10,再导通M9后D9的内容依旧为0,不会按照要求变为9。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谢谢您,,求简单例子
C大上诉程序智能实现高位编码,我进行了仿真如导通由M0、M1--M10导通能实现楼主原程序的要求,但先导通M10再降序导通M9--M0因为ENCO指令实行高位编码,M10以下的对应的数据将不被传送。例:先导通M10后D10的值将为10,再导通M9后D9的内容依旧为0,不会按照要求变为9。
这是他的风格,一般例程中都会留有Bug,这样就不是帮楼主做作业,而是提供思路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这本来就是只取一位,所以实现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本来就是只取一位,所以实现不了
所谓的实现不了是因为你可能M0~M10同时按多位,那么只要确保每次按1位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确保每次按一位,CVLSAM留下来一个接口,就是SUM的结果保存在D100中,那么每次比较这个值,大于1就不理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本来就是只取一位,所以实现不了
所谓的实现不了是因为你可能M0~M10同时按多位,那么只要确保每次按1位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确保每次按一位,CVLSAM留下来一个接口,就是SUM的结果保存在D100中,那么每次比较这个值,大于1就不理睬就可以了。
M0-M10是不是有同时置位的可能不得而知,关键是至少在这里,要求没有说明清楚,你得考虑的,对吧?
因为存放数值的寄存器不是同一个,所以不排除,甚至一直出现多位置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谢谢您,,求简单例子
非常感谢,编码用得非常巧妙,,,同时也在此感谢大家的参与,日后如有需求,请发……281477110@qq.com